请教:输送带电机侧对应的负载惯量和负载转矩计算

楼主(2020-04-07):
最近接的案子:原普通皮带线(输送电脑背光板的,工件重量可忽略不计)匀速运动,现在要把运动方式改成频繁启停(走6s,停0.5s),老大的意思是换成伺服电机控制,现场皮带的参数如下,我用的是论坛里的电机选型计算,可是算出来的结果很小,求教一下,因为皮带张紧力     我也不知道,,而且没找到专业的关于皮带输送的计算

网友A: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呢?

第一张图,减速机侧负载转矩

楼主:
原减速电机,功率400w,额定转速1410转,搭载的减速机60比,算了一下,原来电机2.8Nm,经过减速机放大120Nm,我选择的三菱HG-KN750w,额定转矩2.4,搭载60比的减速机其实和原先电机一样,我这样算对吗

楼主:
原电机带动皮带是减速电机中空轴方式带动,现在两个方案1.我也用中空轴形式,不过安装的加工件重做;2,减速机输出轴外带同步带轮连接滚筒轴,这两种方式差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减速机侧负载转矩

减速机侧?不应该折算到电机轴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侧?不应该折算到电机轴上吗?

除以60比的转速比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