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个机构是否合理,能否达到使用条件?

楼主(2020-04-07):
搅拌机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撑起做圆周摆动,最大升角应该不到20°,搅拌机重量大概250KG,电机功率要选多大的呢?

补充内容 (2020-4-9 14:12):
后面有上传修改后图和新增气缸推动方案图,欢迎各位给出意见和建议

网友A:
行程到最低部的时候会不会有死角,以至于不能再推上去

网友:
你肯定认为已知条件很充足了 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到最低部的时候会不会有死角,以至于不能再推上去

最低时与地面成27°

网友B:
物料是什么,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嘛,丝杠、滑台能这么用。。。这方案也是够牛的😂,肥膘真的是有啥用啥

网友C:
电机的功通过传动机构驱动使搅拌机的重心升高的势能,把这个计算出来再考虑整个过程中损失机械能的机械效率。

网友D:
用气缸来推会不会更好的

网友:
螺杆寿命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缸来推会不会更好的

有考虑过气缸,怕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缸来推会不会更好的

气缸怕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功通过传动机构驱动使搅拌机的重心升高的势能,把这个计算出来再考虑整个过程中损失机械能的机械效率 ...

嗯嗯,只能算个大概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料是什么,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嘛,丝杠、滑台能这么用。。。这方案也是够牛的😂,肥膘真的是有啥用 ...

尾部是要加个丝杠螺母座的

网友:
如果不行话用液压缸来推很多大货车后面有斗的都是用液压缸来翻的。

网友D:
其实大货车这么重都能推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货车这么重都能推动的

这是液压缸吧

网友:
个人意见,下面全做成整体,旋转面有铰接,升降20°面采用铰接和推杆(电推杆/油缸),加大推杆的支撑点的位置(增加力矩),考虑整体的稳定性/重心。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曲柄摇杆机构,这样力的损失会小一些。

网友:
就两个字:卡死,至于为什么楼主自己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曲柄摇杆机构,这样力的损失会小一些。

曲柄摇杆是比较好用,但空间太小了,高度限制在300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货车这么重都能推动的

可以借鉴

楼主:
附修改后图和新增气缸推动方案,欢迎大佬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友F:
不明白筒子不能旋转,搞这么大的圆筒有何用,如何卸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筒子不能旋转,搞这么大的圆筒有何用,如何卸料。

额,这只是随便画个外形模拟一下,实物是转动的,不然怎么搅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