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及带轮的选择

楼主(2020-04-07):
各位前辈,同步带及带轮该怎么选型,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https://jp.misumi-ec.com/tbtp/FA_WEB/pulley_cn/index.php
米思米的计算程序,直接用。
算完了也可以换成其他厂家的产品。
以上。

网友B:
你在社区里搜,这类讨论帖子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社区里搜,这类讨论帖子非常多。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p.misumi-ec.com/tbtp/FA_WEB/pulley_cn/index.php
米思米的计算程序,直接用。
算完了也可以换 ...

网友C:
带轮和带型只要齿型匹配即可,即xl型的带配xl型的同步轮,具体带长可以查带长系列,带轮优先齿数可以从手册中选取,其它齿数可以定制。
同步带的校核主要是功率校核,即考虑负载加减速时,平稳运行时同步带所受载荷功率不能超过允许功率,还有就是同步带轮齿数存在最少齿数可在手册中查取,齿数过少会使同步带挠曲过大减短寿命,应此在定位精度要求之内应选用大同步轮。
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及定位控制方式,如果是开环控制的话建议用t5,t3,5m,3m之类的同步带,可以圆整脉冲量,如果是闭环的话则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轮和带型只要齿型匹配即可,即xl型的带配xl型的同步轮,具体带长可以查带长系列,带轮优先齿数可以从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