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状钣金是否能做?

楼主(2020-04-07):
长度90,内尺寸7X10,0.5厚不锈钢。这样的钣金能做出来么,找过淘宝的厂家,说做不出来,所以来请教社区里的各位

网友:
做不出来

网友:
想的太好了   做不了

网友A:
说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做这个。

网友B:
给钱可以做出来的,说做不出来的是没见过威图的13折的立柱怎么做的吗?没找到13折的图,找了个九折的,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lz这个可以看看usb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做这个。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钱可以做出来的,说做不出来的是没见过威图的13折的立柱怎么做的吗?没找到13折的图,找了个九折的,大家 ...

估计lz的图不是折一折,这么简单,你看看还有4个孔。

这应该是给钱,大量才有可能做的。

网友(点评):
对的,给钱做定制模具可以做的,前提是要给钱啊!

网友:
机床展看过一种折弯机,推折的,不是普通折弯机那种,可以做你这个。

网友:
省钱就做台专机,方通有有个口,可以进刀。小广告,专机可以找我做

网友C:
这个要专机才能做出来,好像叫辘骨机之类的钣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专机才能做出来,好像叫辘骨机之类的钣金机

九折才是用辘骨机,楼主的不是用这设备

网友(点评):
九折不需要的,我以前的做的都是用的普通折弯机就做了,只是有工艺步骤而已,楼主这个其实也可以用普通床子折,只是要做个特制的下模

网友D:
用模具,工具应该能做出来。用做普通碳钢材料的钣金方法是做不出来。

网友:
普通的方法够呛,可以试试用做方管的方式,或者干脆用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模具,工具应该能做出来。用做普通碳钢材料的钣金方法是做不出来。

最好的方法是改图纸。

网友:
直接成型成本太高可以考虑部分焊接

网友:
这类产品,两类,一类量少,打样手工解决;一类量在,激光割管后,用专机做;

网友:
做设计必须要考虑工艺才行,也还要考虑成本,楼主这种的可以做,但是成本你肯定受不了

网友:
不好做,需要折出来后再拼焊而成。

网友:
普通折弯机肯定是够呛了,可以考虑折弯机折一部分剩下的手工折,或者干脆拆开焊接呢

网友:
先把两个翅膀冲,再折出来,再折。。。。。第四,第五,第六。。。。不能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钱可以做出来的,说做不出来的是没见过威图的13折的立柱怎么做的吗?没找到13折的图,找了个九折的,大家 ...

这种是靠压扁再折弯形成的一部分封闭,单单4个边的封闭靠折弯肯定无法实现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也可以的吧,像前面有人说的先把两个翅膀折了再折方管,可能这种就更容易了!

网友:
其中一道折弯线在激光下料时加上切割断线,最后手工弯过去。

网友:
为什么不拆开焊接起来,只要打磨好一样很光滑的

网友:
过来看看,积累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靠压扁再折弯形成的一部分封闭,单单4个边的封闭靠折弯肯定无法实现的。

这个看他的管子大小了,如果有空间可以做一个下模通到管子里去的,配合特殊的靠山定位,没难度的

楼主:
一一看过大家的建议和讨论,十分感谢各位,最终还是打算拆成两部分焊接

网友:
改工艺。画图时要多想想

网友:
画图一时爽,加工火葬场

网友:
只要有足够的订单量,,,是能压出来的。

网友:
把图纸拆开弄,例如,方管切割+焊接。

网友:
1套模具不容易,连动机构太多,二套模具基本可以,看尺寸定大小直接板金小批量也是可以的,现在市场太庞大了模具也是可以分着用很低的价格在淘宝买到,缺的是设计主体思想。

网友:
如果有这个管的话,及工件精度不高的话,激光割管机割+折弯就可以,但是激光割管机的精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