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锻的锻造比如何计算

楼主(2020-04-07):
模锻的锻造比如何计算,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直白地说锻造比是零件锻造前后横断面的比值,这个比值依锻造方法不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找相关书籍学习下。

网友:
锻造比是锻造时金属变形程度的一种表示方法。 锻造比以金属变形前后的横断面积的比值来表示。不同的锻造工序,锻造比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
   1、拔长时,锻造比为y=F0/F1或y=L1/L0
式中F0,L0—拔长前钢锭或钢坯的横断面积和长度;
  F1 ,L0—拔长后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长度。
   2、镦粗时的锻造比,也称镦粗比或压缩比,其值为
=F1/F0或y=H0/H1
0, H0—镦粗前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高度;
  F1, H1—镦粗后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高度。

网友(2020-10-27):
赞楼上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