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四根支撑杆连接方式

楼主(2020-04-07):
小白求助一下各位
我要放一个竖直的电机,中间是转轴,四周有四根支撑杆件,这个杆件和电机是靠销钉定位的吗?另外这个杆件和下面的零件怎么固定呢?我下面准备用一个法兰盘支撑整个电机。谢谢

网友:
参考扭力臂安装方式

网友:
你就不能上面也做个“法兰盘”

网友:
做个钢结构支架和电机端面连接。把电机轴伸端面图片发上来。

网友:
镶嵌进入,再径向螺丝顶紧,类似于独立导柱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