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TOOLBOX插入的深沟球轴承有问题?

楼主(2020-04-07):
如下图,TOOLBOX配置表里的尺寸没问题;
但是插入的轴承变样了,而且有错误提示。
怎么解救?

下图是6310,还能看出点轴承的模样,

打开原有的装配图,轴承全都变形了!!!!!

难道全都要重新装配吗!!!!

网友:
“难道全都要重新装配吗”
淡定淡定——大概是的
他不认识大张三小张三 于是稀里糊涂地全都认为是张三了
应该是右键单击某一零件选择“使之独立”重命名保存方可

网友:
配置表里的数据可能还是有问题,要不不会出这问题。模型数据也是调用配置表里的。要么就是调用错误。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有重新配置了。

网友(2022-04-20):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