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画的异形孔怎样删除

楼主(2020-04-08):
问题描述:一个板上面画了10个异形孔,后来板缩小尺寸,则有个孔悬空了一半。想要单独删除这个悬空的,发现一删除所有这10个会一起删除。
问题背景:在装配体里打的孔。且与别的件关联。如果一起删除,则后续关联的都需重画。
问题请教:如何删除一个孔,留下9个。
谢谢大家!
ps:原来实例在单位画的,在装配体环境下。图片是在家简单画一个零件示意一下。
谢谢!

网友:
右键,编辑3d草图,把里面不要的点删掉

网友A:
删点啊,编辑草图里面有的阵列点,把不要的删了就好

网友(点评):
嗯谢谢啊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点啊,编辑草图里面有的阵列点,把不要的删了就好

客气啦!!

网友:
在阵列时左边参数项最后第二项“可跳过的实例”中选不要的那几个点也可以达到所需效果

网友:
删除面命令,删除不要的面即可

网友(2020-05-12):
阵列的孔可以选跳过啊,跳过的就不显示了

网友:
左键单击设计树异型孔左面的+,右键单击,左键单击编辑草图,然后删除多余的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