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打印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最近打印模型遇到一个问题,模型的一个面是开口的有壁厚,但是放到切片软件里面就变成封闭的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打印时间多了很多

网友A:
没懂,第二个图不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第二个图不是好的吗?

第二个图是好的,切换到layer,内部是有填充的,最后两张图可以看到的

网友:
现在的电脑没有3D打印软件,而且不同厂家估计也不一样,楼主看看有没有设置填充之类的,或者有的软件有显示加工路线,你看下中间腔体会不会有料?

网友:
那你得问那个软件开发商,软件怎么操作

网友B: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模型是封闭曲面包围的,不是实心的,这个有问题吗,因为重新建了一个简单的封闭曲面模型,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切片软件打开数模时用的什么格式的?如果是IGS就把封闭的面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片软件打开数模时用的什么格式的?如果是IGS就把封闭的面删除掉。

cura不能打开igs格式的文件,现在导进去的是stl格式的

网友:
参数设置的原因吧打印机

网友(2020-05-17):
切片软件是可以设置填充的,就是实体的部位,通过填充来完成,可以设置填充为100.就会显示百分百填充,也就是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