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9 拉伸的新选项

楼主(2020-04-08):
inventor2019拉伸中有个新选项,是 distance from face :从面拉伸的距离。 软件翻译错了?? 什么:距离的距离
见图和模型

网友:
嘿嘿,还真有人在琢磨这玩意。
其实呢,这是Inventor想表现得自己很聪明的例子。
实际上是:
Inventor会把当前草图投影到你选定的平面上,然后再按常规的拉伸参数处理。

网友:
那叫距面的距离,楼主你该配眼镜了
还有,距离指定面的距离选项,这是solidworks2005版就有的功能

网友:
到指定面的指定距离?

网友(点评):
不是到,而是从。。。哈哈哈 对不起,,,我已经喝了两口了。。。

网友A:
点和面的距离,面和面的距离,点和线的距离都是有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和面的距离,面和面的距离,点和线的距离都是有差异的!

没看懂,能把后半句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