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配合问题

楼主(2020-04-08):
标准的公差配合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都适用么?比如,配合间隙适中,用于一般转速的动配合选H8/f7. 如果使用环境恶劣,会不会导致卡阻不畅等现象?如果会那么是用经验系数调节还是有标准修正值?
几十度,液体中,沙粒较多,非密封配合,简单的轴套搭配。怀疑设备上这里有卡涩。发出来咨询下有没实际碰到过类似案例的大大。

网友:
先把这个看完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 第五版 第1卷 第2篇 第2章
2.3配合的选择
2.4配合特性及基本偏差的应用

如果还有疑问,就再看一遍。

看过两遍之后,还有疑问,可以去翻成型产品的图纸或者请教装配的老师傅了。

网友A:
使用环境恶劣跟用公差配合有什么关系吗,贵司的产品竟然没有密封功能

网友:
公差配合这个东西是活的,标准的公差配合是推荐,要灵活运用根据自己的经验,针对不同的状况,比如形位公差,材质,加工工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恶劣跟用公差配合有什么关系吗,贵司的产品竟然没有密封功能

我觉得他这个环境恶劣可能是露天??严寒酷暑这一类导致间隙波动一点的恶劣环境??

网友:
恶劣工况下,有没有防护措施,除尘手段,摩擦润滑等??

楼主:
|图农SWS发表于 04-08 16:16
我觉得他这个环境恶劣可能是露天??严寒酷暑这一类导致间隙波动一点的恶劣环境??

几十度,液体中,沙粒较多,非密封配合,简单的轴套搭配。怀疑设备上这里有卡涩。发出来咨询下有没实际碰到过类似案例的大大。

网友(2020-08-06):
按照标准,大部分公差是要按照推荐公差来标注,但是推荐的标准公差只是适用一般情况,特殊情况,还是要特殊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