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轴承注油问题

楼主(2020-04-08):
如图,皮带机轴承注油后发现注不进去,在轴承座和轴承间渗出,大概率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球面轴承外圈上的油槽没有与油嘴对齐,就是说轴承外圈歪了,那道油槽有点窄,摆正位置应该可以注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照片看着的角度问题,貌似有点歪了,油嘴没有对正油槽

网友A:
你这注的是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注的是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注的是润滑油还是润滑脂

用润滑油是否会好点,我看轴承外圈的油槽的油孔很小。

网友:
这种轴承座的注油孔一般是打机油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