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漏烟问题

楼主(2020-04-08):
如图,这台风机运行时会从这个地方冒出大量的冒烟,更换了挡烟板也收效甚微,有没有大神帮忙出个主意,怎样解决漏烟问题

网友A:
应该有密封的,拆开看看是不是密封损坏了?

网友B:
排烟下游方向,是不是有喉咙啊?

风扇轴那里本来就没啥推力,叶片外围倒腾过去的烟,走得不顺溜,被挤到风扇轴心来了吧?

一边喝一口,瞎猜的。。。

网友C:
猜测:箭头所指的地方,温度过高,切有润滑油一类的液体经过,所以才冒了烟了

网友D:
图片这个地方是风机排烟口吗?这段管路还有什么阀门吗?风机在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轴封部位有干磨现象吧

网友F:
靠近侧板处露烟,应该是轴封与轴有了间隙。可以更换轴封,石棉板孔径略小于轴径,中间加铜板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密封的,拆开看看是不是密封损坏了?

没有密封,装了个挡烟板,但只是缩小轴孔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烟下游方向,是不是有喉咙啊?

风扇轴那里本来就没啥推力,叶片外围倒腾过去的烟,走得不顺溜,被挤到 ...

这个,我不太懂行,喉咙是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排风排气的路径上是不是有啥地方的截面积变小了,后面推出去的气体,排出得不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箭头所指的地方,温度过高,切有润滑油一类的液体经过,所以才冒了烟了

温度是蛮高的,100摄氏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这个地方是风机排烟口吗?这段管路还有什么阀门吗?风机在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是叶轮的传动轴与风机罩壳的轴孔,没有阀门,风机起排湿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封部位有干磨现象吧

没有轴封,只有挡烟板和half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近侧板处露烟,应该是轴封与轴有了间隙。可以更换轴封,石棉板孔径略小于轴径,中间加铜板压紧。

没有轴封,只有挡烟板和half,不过你说的石棉板听上去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轴封,只有挡烟板和half,不过你说的石棉板听上去可行

介质温度不高,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效果更好,公差孔H7轴h7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介质温度不高,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效果更好,公差孔H7轴h7

温度1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温度100℃

260℃以下都可以用聚四氟乙烯,高了再换石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260℃以下都可以用聚四氟乙烯,高了再换石棉板

感谢!

网友:
上盘根,做个密封板,厚度厚点,里面开个槽,把盘根放里面。

网友:
石墨石棉盘根,好用的很。

网友:
轴封坏了吧,换个轴封看看

网友:
应该在扇叶上有挡板,扇叶和外壳间距有配合要求,通过风力循环将烟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