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内泄的液压系统

楼主(2020-04-08):
最近做一个液压千斤顶控制油路,用齿轮泵供油,二位三通阀控制千斤顶上升,二位二通阀开启,千斤顶回落。千斤顶上升后,压力缓慢下降,怎么办,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内泄必然存在,可以减小、可以弥补,但不能消除。

网友:
液压不内泄是不可能的

网友:
你这个是双作用液压千斤顶还是反作用?可以在回程走路上设计泄压阀。

网友: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设计出来一种接近零内泄的液压缸体来的,关键这种设计有实际的价值吗?如果价值不大,又何必麻烦呢?呵呵

网友:
配个机械锁

网友:
保压不能纯粹依靠电磁阀保压

网友:
加液控单向阀,你这系统太简单了吧,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只是内泄量多少的问题,以及内泄后是否满足需求,完全的不内泄是不存在的

网友:
在水工系统中,吊起来的闸门都有一个指标:沉降量。所以液压的泄漏是相对的。如果想降得少一点,可以用FD平衡阀+手动截止阀双重作用。

网友:
用盖板式插装阀,阀芯带密封的,导阀用电磁球阀,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