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的BOM表怎么快速导入用友U8系统?

楼主(2020-04-08):
如题,我们公司购买了一套用友U8软件,用CREO制作的BOM表和用友的基础档案格式不太一样,用友要求每个零件必须有母项,但我不知道CREO做的BOM表怎么把子项与母项同时显示在一行里面,所有每次导入用友都比较麻烦,需要手动去添加给每个零件添加母项比较麻烦,不知道哪位大侠用CREO和用友的,能否说下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
上表为用友U8需要的,每个图号前面需要添加母件编码。CREO的BOM表我暂时导不出这项。

网友A:
Creo的图纸里面,用repeat region 制作BOM. 然后另存为csv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的图纸里面,用repeat region 制作BOM. 然后另存为csv格式。

如图上,我做的BOM表只有显示图号这列,搞不出来母件编码这一列。就是每个图号都必须有它的母件编码。

网友A:
哦,这个好像Creo里面没法弄,到处默认的BOM结构,估计需要到EXCEL里面去用公式编辑了。

网友B:
你要在参数里设置一个参数,我们这里叫物料编码,加上版本号就是ERP编码,也就是你说的母件编码,如果没有用PLM系统的话建模的时候就手动输入,如果有PLM系统的话会自动添加版本号后转化为母件编码,并与对应的2D,3D关联。如下图中的part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参数里设置一个参数,我们这里叫物料编码,加上版本号就是ERP编码,也就是你说的母件编码,如果没有 ...

公司目前还没有上PLM,但我感觉还不是你说的物料编码。我这里图号已经就是当成物料编码了。母件编码意思就是PROE的bom表里面图号的父项关系,就是说用友录入图号时,必须指定这个图号的上一层父项关系,与之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好像Creo里面没法弄,到处默认的BOM结构,估计需要到EXCEL里面去用公式编辑了。

嗯,我也就是觉得单纯调取参数没法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PROE与用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