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的sw怎么打开高版本画的装配图

楼主(2020-04-08):
低版本的sw能打开高版本画的零件图,高版本零件图只要另存为.IGS 格式就能打开,但是打不开高版本的.IGS格式装配图,有什么办法能打开高版本的装配图呢?谢谢!

网友:
不能打开

网友:
转为step格式试试

网友:
安个高版本的eDrawing 可以浏览

网友:
貌似打不开的,试过低版本SW打开高版本的.IGS格式的零件,但是特征显示不全,装配图干脆就是打不开的

网友:
IGS试过,能行。。。。。。。。。。但一般都转X_T,自带的内核转码快,出错少。

网友:
solidwoks软件没办法实现,也不能通过另存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