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去除静电

楼主(2020-04-08):
图中是打印机打印的聚酯胶片,打印机定影温度在200度左右,出来的胶片静电大,只有少数几张还好,几十张堆起来就会粘在一起,出口位置已经安装了除静电棒,效果还是不好。另外聚酯薄膜本来也有防静电涂层。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静电问题。谢谢。

网友A:
单张印刷机,印刷“塑料”类材质,光靠除静电棒,忙不过来的吧。

除静电棒,几乎是等着人家都进了领海了,才想起来反击的家伙。

你还是得主动出击。。。发现领海外有目的不存者,别等他靠近,尽快迎过去吹散他那蠢蠢欲动的野心!

主动出击起不起效,还得很认真地调试。

传说有种东西叫:负离子除静电风机?

曾见过,飞达那里好几张鸭子嘴,码垛那里也有好多鸭子嘴的单张印刷机。。。

记得人家印的是,换角度看的话图片也会变的那种挂历。。。(小学时用过那种效果的塑料尺子  --- 这么看,是小鸡;那么看,是狐狸的那种。。。)

网友:
忘了在哪里看过,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在除静电棒外侧伸长端挂一块湿毛巾,可以很有效地消除静电。当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小办法,只适合对付,优点是成本低,改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张印刷机,印刷“塑料”类材质,光靠除静电棒,忙不过来的吧。

除静电棒,几乎是等着人家都进了领海了 ...

SMC,好多厂家都有这种除静电离子风机

网友:
淘宝离子风扇

网友:
扎丝都用上了。

网友:
离子风机及控制空气湿度

网友:
湿毛巾或者控制空气湿度都可以解决

网友:
离子风机吹,增加空气湿度

网友:
做喷雾,给空气增加湿度能解决。在生活用纸后加工常用

网友:
试试这,我们公司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