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转速转换

楼主(2020-04-08):
两根轴上分别有齿轮,通过第三根轴上的齿轮介入,实现对齿轮转速的调节,请教大家怎样设计这种自动调节机械装置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换挡减速机结构

楼主:
请问那个黑色的类似于手柄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换挡减速机结构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黑色的类似于手柄的作用是什么

手动拨叉手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黑色的类似于手柄的作用是什么

换挡,前后拨动可以选择不同的输出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挡,前后拨动可以选择不同的输出速比

懂了

网友:
这配色真的很好看,有渲染吗?

网友:
推荐你看看机床设计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3楼的机构渲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