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式计算

楼主(2020-04-09):
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关于位移和摆角的关系,我推导出来一个公式:
s=L1*cosφ1-L2*cosφ2
φ2=arc[(sin(b+L1*sinφ1)/L2]
其中L1、L2、b为已知的常数,现在我想以s为自变量,sinφ1和cosφ1为因变量,列出sinφ与s的方程式。
奈何本人数学基础较差,算出来的数值不太正确,还请大神帮忙列一下这个方程式,多谢。

网友:
两定边L1,L2,自变量S,直接cosA=a^2+b^2-c^2/2ac

网友:
φ2=arc[(sin(b+L1*sinφ1)/L2]
我看不懂arc啥意思

网友A:
最简情况下,滑块到曲柄中心最远点L2+L1;最近点L2-L1,行程S=(L2+L1)—(L2-L1)=2*L1.(L1:曲柄长,L2连杆长)

网友B:
应该是φ2=arc(sin((b+L1*sinφ1)/L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情况下,滑块到曲柄中心最远点L2+L1;最近点L2-L1,行程S=(L2+L1)—(L2-L1)=2*L1.(L1:曲柄长,L2 ...

你这求得是总行程吧。人家要的是瞬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求得是总行程吧。人家要的是瞬时的。

是的,我想求瞬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φ2=arc(sin((b+L1*sinφ1)/L2))

这个地方是写错了,应该是φ2=arcsin[(b+L1*sinφ1)/L2)]

网友C:
虽然我不会算,但我估摸这个软件能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会算,但我估摸这个软件能帮上忙

这个很牛,我看看能不能做出曲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会算,但我估摸这个软件能帮上忙

请教: 这个软件哪儿可以下?

网友:
数学成绩确实比较差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4-10 12:09
请教: 这个软件哪儿可以下?

麦迪工具箱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