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转出DWG和PDF

楼主(2020-04-09):
同一个模板,前段时间转出来的DWG和PDF都没事,最近一键转出来的DWG出现了偏移,就图号和材料以及名称都不居中了,但是伴随转出来的PDF是没有问题的。转出的时候字体之类的已经自定义好了,想问问各路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CAD的默认模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的默认模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个目前一直都没有改动过。

网友:
实际转出的字体和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

网友:
sw转cad时有个"选项",点开那个,看看是不是有可以调整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