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紫铜排焊接

楼主(2020-04-09):
请教各位: 紫铜排焊接,10mm厚,3块焊接在一起,中间(内部)焊接好。
300*70*10 mm 长宽厚
紫铜排和紫铜排中间用什么样子的焊材料(铜片)

哪位接触过这方面的,求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钎焊可以是黄铜或铅锡合金

网友:
激光焊也可以考虑。

网友:
这是哪个地方用的铜排?母线铜排还是接地铜排还是……?找下这些的施工验收规范,那个上面一般都有工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