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齿轮使用过程中,如何检查啮合的好坏呢?

楼主(2020-04-09):
如图,公司的卷扬机使用时间较长,减速机输出齿轮与卷筒齿轮啮合情况如图所示,我要如何检查两个齿轮啮合情况的好坏呢?,需要测量哪个数值来确定?是齿侧间隙还是齿顶间隙或是其他的呢?测量后又要与哪个标准值比较呢?有大神知道吗?或者看哪个规范可以找到相关要求?

网友A:
简单点的,直接上红丹。复杂点的就上检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直接上红丹。复杂点的就上检测机。

谢谢大佬,红丹是为了测量接触斑点吗?搞施工的不太懂这块,领导让做个检修标准,齿轮啮合达到哪种程度需要进行大修。

网友B:
又不是你设计的东西,也不是你公司设计的东西。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对齿轮副的设计要求?你怎么去判定?
只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判定,能运行就行了,然后按照磨损情况去判定。查看制造厂有没有规定,或者自己公司定标准。
在然后换不换不是你说了算了,要钱的。也不便宜啊!我觉得这好像是个坑给你跳啊!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你设计的东西,也不是你公司设计的东西。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对齿轮副的设计要求?你怎么去判定?
只能 ...

没办法啊。。。

网友(点评):
简单点,在新机齿轮没有磨损的情况下,把公法线实测值记录下来(我想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量具也简单)。然后定个磨损量。后面就按这个磨损极限检测,到极限就更换。

网友:
叫行吊厂家提供数据方法,质监也会来查这个的。

网友:
用铅丝检查啮合间隙,间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传动精度差,间隙太小,不能顺利啮合。

网友:
铅丝塞进去啮合,测量啮合过的铅丝厚度。

网友:
公法线、齿厚、齿侧隙都可以侧完和计算值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