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哥:加载插件时,自动关闭了

楼主(2020-04-09):
好几天打不开了,卸载重装了还是一样。
求助,谢谢!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再不行的话就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情况不妙 麻烦事儿来了

网友C:
软件装的有问题,盗版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不妙 麻烦事儿来了

什么麻烦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再不行的话就要重装系统了

之前电脑里的2015版本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装的有问题,盗版的就这样。

本来用的好好的,好几个月了,突然有一天就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用的好好的,好几个月了,突然有一天就打不开了…

有这种可能。

网友:
都是盗版换个高版本^_^。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解决了,删了.Net framework重新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