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白钢刀芯部硬度是否达到标准

楼主(2020-04-09):
如图,是用白钢条线切割成的卡片,通过装到离心盘上用来卡住直径27mm的圆钢  车床加工用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工件太不耐用,打硬度外部确实是65HRC  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夹 45钢,会有这样的伤痕。是芯部硬度不够吗?如果不够,应该怎样处理呀。谢谢各位

网友A:
看着像是压住的圆钢料旋转了,也就是压力不足没压住,另外,卡住圆钢的部分最好是凹圆弧吧,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B:
要想耐用,用硬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压住的圆钢料旋转了,也就是压力不足没压住,另外,卡住圆钢的部分最好是凹圆弧吧,增加接触面积

这个还是发明离心盘的工厂做的成品,我们厂从他那边拿的配件。。。正准备自己出个图纸,让别人线切割呢,买几块高速钢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耐用,用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会不会脆呢?每次离心卡盘转的时候  两个卡片会迅速卡住圆钢,这个时候 对于卡片来讲,会冲击一次

网友:
看着像是压住的圆钢料旋转了,也就是压力不足没压住

网友:
水滴石穿

网友C:
材料性能被线切割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性能被线切割破坏了?

应该会有,估计会很小,毕竟切削液挺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发明离心盘的工厂做的成品,我们厂从他那边拿的配件。。。正准备自己出个图纸,让别人线切割呢, ...

用慢丝加工吧,表面粗糙度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