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托车水冷缸体钻过孔问题

楼主(2020-04-09):
最近遇到一个麻烦事情,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们一直在生产摩托车的小气缸和水冷缸体,材质为中磷铸铁,后来BOSS去接了一个业务,材质为铜铬合金的,结果在生产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钻机上钻Φ11的过孔时出现了烧麻花钻的现象,钻几个产品就直接将麻花钻的刃口和边刃弄没了。就连换了钨钢的麻花钻都没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还能够怎么办嘛
想啊   转速?  冷却液?   硬度? 排屑?  刀具不行?
不过也听说过硬度不均匀 甚至高于异常值的??
瞎说的  打扰

网友B:
用扁钻试试,麻花钻不太适合加工铜类零件,排削不畅

网友C:
刀具的材料不适合加工这类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够怎么办嘛
想啊   转速?  冷却液?   硬度? 排屑?  刀具不行?
不过也听说过硬度不均匀 甚至高于 ...

你说转速,包括线速计算,冷却,排屑,刀具等等问题都弄完了,就差再做材质分析,我们也提出过硬度不均的问题,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扁钻试试,麻花钻不太适合加工铜类零件,排削不畅

嗯,你说的这个可以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的材料不适合加工这类材质。

那请问用什么样的刀具比较适合?谢谢

网友:
用M4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转速,包括线速计算,冷却,排屑,刀具等等问题都弄完了,就差再做材质分析,我们也提出过硬度不均的 ...

我真不会  感觉都是从这些考虑啊 最后那句话不是白写的。。。
我没从事过   排除刀具锋利问题   你可以试着给最低进给量或者转速  看下烧不烧  如果还是烧  肯定是硬度的问题把。。。。。
我真没从事过  仅个人感觉  再加一个 没了解机器参数  如果主轴切削力不足(切削力与转速???不知道额。。。是怎么用得感觉其实与转速无关  那个公式忘记了T(力矩)=数字X角速度   这个不是准确公式 自己百度详细下)   刀具有很多刀刃  旋转切割 每个刀刃切削之后  都会短暂停止切削(不知道你想不想得出这个场景呢) 是否当某个刀刃切削后  与金属接触太长  缓冲不了
只是给予考虑因素   至于其它 靠你自己 硬度方面我也不了解   角速度别与转速(线速度)混a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