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应该用什么螺栓连接?

楼主(2020-04-09):
我想把液压马达装在一个支架上,是一块15mm的板,我想问一下一般液压马达都用什么螺栓连接,普通螺栓应该无法防松吧,我想用法兰螺栓加法兰螺母,不知合不合适,做毕设不太清楚。

网友A:
要看工况,计算载荷,才能确定强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工况,计算载荷,才能确定强度要求。

没啥振动的时候一般使用什么类型的螺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情况而定的。不是统一的。

负载和转速都挺小的,应该选什么类型?

网友:
防止螺丝松动的方法:

1、加平垫圈——增大接触面积,减小压力,防止松动,但这种方法拆卸频繁,而且仅限于防止比较弱小的螺丝松动,并不能起到强有力的预防螺丝松动的效果。

2、自锁螺母——是靠摩擦力自锁,这样就能够防止,螺母与螺栓的相对转动,起到螺丝防止松动的作用。但属于高端产品、造价高。

3、开口销——是起到固定螺丝的作用,但是在机械运动过程中,在这种方法中销有可能破损,螺丝螺母容易磨损,破环螺牙,容易造成螺丝与螺牙滑丝,螺丝防松性能不稳定。

4、 双螺母——使用拧紧力使双螺母达到防松效果,增加重量,只限于比较弱小的松动,并不能起到强有力的预防松动的效果,实际使用不当,起不到防松作用,螺丝防松性能不稳定。

5、锁线——是比较传统的防松方法之一,在飞机相关领域中使用非常广泛,但是,这种方法中销有可能破损,使用范围有局限性。

6、U型螺母——改变螺母形状,直接破坏螺母螺体,间接破坏螺栓螺牙,导致螺栓脱落,螺丝防松性能不稳定。

7、密封胶带——防漏不防松,对锁阻力大,而且在螺丝与螺母对接过程中比较费力,防松性能不稳定。

网友:
普通螺栓就可以,拧螺栓时用扭力扳手,扭矩一定要打到位。

网友:
普通8.8级螺栓就可以,要相信液压马达厂家的设计那么大的螺栓肯定是能够承受力量的。不过注意连接板上要加工止口台阶

网友:
用什么的都有^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