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条直角处的密封

楼主(2020-04-09):
请教下,类似图片中这种直角使用密封条密封,怎样能保证接头处没有缝隙

网友:
弄个圆角很难吗?

网友A:
一般情况就是胶水粘接,要求特别高的话就整体定做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就是胶水粘接,要求特别高的话就整体定做密封圈

对!厂家,整体做密封比较可靠。

网友:
弄整体的也不贵啊

网友B:
小的用普通密封圈,大的用胶皮自己画形状掏。

网友C:
边角处应该要圆弧过渡的,这种直棱直角的容易伤到密封条。另一个边角处的结构跟密封条的材料和密封压力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就是胶水粘接,要求特别高的话就整体定做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角处应该要圆弧过渡的,这种直棱直角的容易伤到密封条。另一个边角处的结构跟密封条的材料和密封压力有关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用普通密封圈,大的用胶皮自己画形状掏。

网友:
接头处开槽,一凸一凹,卡扣在一起,再用胶水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