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心线导致标准尺寸出现偏差

楼主(2020-04-10):
实体测量没问题。
(说明,实体本来有一定角度,是利用空格键新建了一个正视的视图)

没有中心线的时候尺寸也正常。

原来有中心线,或者后来插入中心线,标注都会出现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破??
------------------------------------------------------------------------------------------
用大平面正视于新建视图,标注有问题,试了三次都不行;
用拉伸放心的屏幕就可以!!!!
看草图,那个屏幕根本不会有问题啊.
到底因为什么?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实体本来有一定角度"
工程图视图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孔与上表面不垂直,按斜面摆正视图

网友C:
这些奇葩事别人碰不到,只在楼主身上发生,楼主得大师看看

网友D:
画中心线捕捉的轮廓线不对。标尺寸时不要捕捉中心线,捕捉端面圆轮廓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实体本来有一定角度"
工程图视图是怎么设置的?

先选择平面,正视于,然后空格键新建了一个视图。
工程图选的就是这个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与上表面不垂直,按斜面摆正视图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水平、竖直的尺寸都不行??
而且我发现直边标注的时候也没有跳出来快速标注(两个半圆);

我又重新选择一个平面,正视于,空格新建视图。。。然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奇葩事别人碰不到,只在楼主身上发生,楼主得大师看看

我也很纳闷,怎么遇到这么多奇葩事,
网上都搜不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中心线捕捉的轮廓线不对。标尺寸时不要捕捉中心线,捕捉端面圆轮廓标注。

我也是捕捉的圆,没有选择中心线。

网友:
你看看工程图尺寸选择的是真实还是预测,要选预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会经常遇到,有可能是孔造型时没有选正面,孔的轴心线没有与面垂直。

网友:
工程图孔中心点定位错误,点圆再点边线应该尺寸是正确的。

网友E:
采取园整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取园整的办法解决

园整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园整是啥意思啊?

小数点后面取0位

网友:
试验了一下,如此操作似乎并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可能就是孔或者侧边不是垂直于平面,实际孔的轮廓或者侧边的轮廓是两条,只是近看不出来

网友F:
用向视图,不能用新建当前视图。向石头,投影过来。
孔是垂直于平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向视图,不能用新建当前视图。向石头,投影过来。
孔是垂直于平面的吗?

是垂直的,
为什么不能用新建视图?我用另一个面“新建视图”就可以啊。
首楼说明了。
很奇怪,一个长方体的两个面,一个面可以,另一个面就不行!!!

网友:
试一下数据迁移选项卡里的移动/复制实体,将你的整个实体与三个基准面平齐以后再导入工程图里,插入中心线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