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开条超级浅的槽?

楼主(2020-04-10):
请教大家,用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在5052铝合金上开一条深5μm左右的槽?槽宽约35mm左右,是批量产品。

网友:
胚子多厚????

不说是吧?

批量?使劲儿踩出印子来不就得啦?用什么踩?你说呢?开式冲床一两千块钱简单改装。。。

得看原料的原始形状啊。。。

既然有这么变态的深度尺寸要求,那一定还有其他“很变态”的要求的啊。。。

网友:
激光打印了解一下

网友:
5微米?板材表面不平也远远超过5微的

网友:
我只想知道,lz利用什么测量。

网友:
激光腐蚀加工,很多汽车钣金上面的标志就是这样刻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可是激光腐蚀后的表面表面度不太理想吧?

网友:
化学腐蚀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要说加工也可以,基本上激光加工能达到,但是你说批量 都到这个精度了,批量估计没人愿意接。

网友A:
LZ能介绍下这样做实现什么功能要求么。5微米还35宽,长度应该比35还大很多。
这么浅应该不能叫槽了。一般表面处理的比如化学氧化膜层的厚度估计也就4到5个微米。
不如你在这块ALUM 5052上需要所谓槽的位置保护起来;再做氧化。氧化后去掉保护层就刚好实现你想要的深度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介绍下这样做实现什么功能要求么。5微米还35宽,长度应该比35还大很多。
这么浅应该不能叫槽了。一般 ...

涂胶水,厚度均匀度要一致。

网友:
铝合金做导电氧化膜厚差不多是这个厚度,参照11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