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的轴怎么做到耐用,

楼主(2020-04-10):
各位大虾  请问图片上的零件,螺纹要有硬度,耐磨,(因为要经常拆卸) 直径16部分是装刀具用,所以硬度要更高,直径17部分是轴承位, 以前16和17部分用的是高频,但螺纹不耐用。改整体淬火后又容易裂和断。材料用过40CR 和GCR15

网友:
16MnCr5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把M14改为M16

网友A:
渗碳渗氮试试

网友B:
试一下20cr渗碳或38crmolv渗氮,表面可达到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整体韧性和强度综合性能很好

网友B:
整体淬火而不回火的话虽然强度和硬度较高,但韧性不好,容易断裂,尤其是有冲击载荷或震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淬火而不回火的话虽然强度和硬度较高,但韧性不好,容易断裂,尤其是有冲击载荷或震动的情况

淬火+高温回火,装轴承部位渗碳处理,提高耐磨性。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4-10 22:36
淬火+高温回火,装轴承部位渗碳处理,提高耐磨性。

装轴承处其实不需要太高的硬度和耐磨性,一般调质可满足要求,他这个地方主要是想得到螺纹处的要求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渗氮试试

据了解,螺纹不能氮化和渗碳,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20cr渗碳或38crmolv渗氮,表面可达到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整体韧性和强度综合性能很好

好像螺纹不能氮化和渗碳!

网友:
螺纹表面镀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螺纹不能氮化和渗碳!

像螺纹这样有尖角或锐边的零件,确实不适合进行氮化处理,但渗碳应该没问题,螺纹在渗碳后加工,但硬度应低于30HRC。
你这个地方我觉得装道具的地方是需要高硬度和耐磨性的,至于螺纹处不耐用,应该不是主要在于材料热处理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结构?
断裂是不是在根部应力集中处?

网友:
滚压螺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