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指导一下,45号钢的安全系数怎样计算?有什么公式?

楼主(2020-04-10):
如题,谢谢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30392494581b6bd97e19ea74.html

网友:
没听说材料的安全系数能够用公式计算。

你先机械设计的教材好好看下。安全系数应该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实践中对材料的应用或者做试验得到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0 22:44没听说材料的安全系数能够用公式计算。

你先机械设计的教材好好看下。安全系数应该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实践中对材料的应用或者做试验得到的。

楼主:
|机械践行者发表于 04-10 22:58
前辈指导????

网友: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失效应力/许用应力的比值。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11 10:45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失效应力/许用应力的比值。
这样会不会不准确?

网友(点评):
因为再无其他限定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