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副的锁定装置

楼主(2020-04-10):
本科毕业设计,做一个天线的展开装置,设计里有两个转动副,希望一副转动到位后,转动副二解锁,查资料关于这种锁定的不多,之前想用电磁铁吸附实现,但是会影响天线反射效果,机构方面有什么资料吗?怎么查找这类结构啊,用弹簧可以实现吗,或者有什么思路告诉弟弟一下也行,谢谢各位哥哥叔叔了

网友:
天线如何展开?

网友:
看过机械锁是用弹簧销实现的,你的两个转动副只要联动就可以

网友:
气缸锁?旋转柱塞?

网友:
lz是本科,得先问是什么天线?是野战雷达,还是航天器?

楼主:
下面的的转动副1 上面的是转动副2 思路是把天线分解若干块,让叶片绕转动副二轴线转一定角度后,整体绕转动副一旋转,这样竖直收拢在中央

楼主:
展开过程中 转动副2锁定不动 叶片绕转动副一的轴线旋转,到位后二解锁,绕自身轴线偏转,这样展开的

网友:
感觉要用到连杆机构,过死点来自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