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组密封安装

楼主(2020-04-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v型组合密封在设计时,怎么计算在安装时通过垫片调整其压环压紧量

网友:
一般采用加调整垫的方法进行调整,通过调整垫片的数量来调整压紧力。

你搜下《V型填料密封压紧过程受力计算方法》这篇文献,告诉你如何计算压紧力。

网友(点评):
有没有计算调整垫片厚度的经验公式?

网友:
我们都是拧到感觉拧不动为止^_^。

网友(点评):
那密封也太紧了吧,油缸启动压力会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