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导柱与工作台的配合问题

楼主(2020-04-10):
请教下大哥大姐们,导柱直径65,长度2600,导柱与工作台的配合采用什么配合?间隙,还是过渡,还是过盈?目前采用G7/h7,可以吗?因为,导柱是买的成品,所以采用的基轴制。

补充内容 (2020-4-11 14:45):
之前,我说错了啊,应该是下横梁与导柱的配合采用什么配合,不是工作台啊。

网友A:
这里有相对滑动,就应该是间隙配合。既然是配合,那就有谁与谁配的问题。如果导柱当初是按基孔制设计加工的,工作台的加工也得按基孔制,可选H8/g7(或H7/g6)。反之按基轴制,G8/h7(或G7/h6)。间隙很小的一种配合。可以问一下供货商,轴的图纸上标注是φ65g7,那就是基孔制。
导柱买的成品,也未必就是基轴制。

网友B:
必须间隙啊,过渡和过盈的话还能滑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相对滑动,就应该是间隙配合。既然是配合,那就有谁与谁配的问题。如果导柱当初是按基孔制设计加工的 ...

这个工作台是固定的,它和导柱没有相对滑动,工作台相当于底座,导柱插入底座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间隙啊,过渡和过盈的话还能滑动吗?

这个工作台相当于底座,它和导柱没有相对滑动。如果采用过渡或者过盈,2400长的轴好安装吗?如果采用间隙,对于定位有影响吗?一般四柱液压压机采用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相对滑动,就应该是间隙配合。既然是配合,那就有谁与谁配的问题。如果导柱当初是按基孔制设计加工的 ...

我说错了,是下横梁与导柱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