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压力变送器输出 电流为0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2020-04-10):
我用的是10千克的称重传感器接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电源是接的plc  24 v 电源,今天 拆下来又重新装上,校称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为零,检测称重传感器输入输出电阻正常,难道是变送器坏了吗 ?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昨天工作还是正常的, 我都 快哭了!

网友:
电流是0肯定是没有信号。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接线接触不良(虚接),也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1、连接线是不是有虚接
2、供电电压是否符合
3、传感器坏了

网友A:
万用表坏了,或接法错误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点评):
我去!你是神呀!万用表就是坏了!

网友:
哭吧哭吧不是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坏了,或接法错误也是一种可能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呵呵

网友(2020-09-29):
工具使用前没有检查

网友(2020-11-30):
万用表是不是接错了?可以将一个250欧的电阻串联进去,然后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是否在1-5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