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么小的零件怎么加工,精度要求又高

楼主(2020-04-11):
公司要求做一个滚子轴,尺寸太小了,目前没想到用怎样的工艺和设备做才好,求助各位老师,拜托。
材料是GCr15,零件小而且表面粗糙度和精度要求都高。

网友A:
走芯机,走刀机都可以,还便宜

网友B:
中段圆柱面的粗糙度和圆柱度的要求不是高,而是相当高。

网友(点评):
:D 我也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芯机,走刀机都可以,还便宜

高硬度,高精度,表面粗糙度,车削能达到吗?

网友C:
这个是磨床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段圆柱面的粗糙度和圆柱度的要求不是高,而是相当高。

所以不好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磨床件!

我也是这样想的,中间可以无心磨,但两端用外圆磨床的话装夹是个难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中间可以无心磨,但两端用外圆磨床的话装夹是个难题

还有热处理呢,不要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热处理呢,不要变形吗

热处理后做,就是装夹是个问题,还有如何保证同轴度

网友E:
零件没啥问题,只尺寸标注的很惊悚啊!正负0.02公差居然要求0.4的粗糙度,跳动0.02另一端有圆度0.0015
真看不出这工艺咋想的

网友F:
如果有量,一个班能有≥5000件的产量,且是长线产品的话,那就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没啥问题,只尺寸标注的很惊悚啊!正负0.02公差居然要求0.4的粗糙度,跳动0.02另一端有圆度0.0015
真 ...

老师请说重点,咋加工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这零件精度并不高,高的是粗糙度,正常车留点余量,留顶针孔,热处理后外圆磨,精磨后钳工用研磨膏抛光。至于有的说车啥的,呵呵,问问他干过车床吗?车床的极限粗糙度能到多少?用什么床子干?一群半吊子。

网友(点评):
可以车床上做抛光轮

网友(点评):
我想学习一下,这打几个的中心孔比较合适?顶上以后多大的砂轮可以下的去?

网友:
找做精密轴承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量,一个班能有≥5000件的产量,且是长线产品的话,那就有办法解决.

问题就是没有量,几十百把件,咋办?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没有量,几十百把件,咋办?

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钱

可以不计成本的。

网友:
仪表车床试试

网友:
圆柱度达不到要求,如果可放宽要求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中段粗糙度要用研磨了,另外检测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我就想问这活即使做好了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没啥问题,只尺寸标注的很惊悚啊!正负0.02公差居然要求0.4的粗糙度,跳动0.02另一端有圆度0.0015
真 ...

两端直径1.4,那得打1毫米以下的中心孔了,而且得留工艺回升(零件不能保留中心孔),问题是这么小的零件在双顶尖的夹持下什么样的外圆磨才能不产生干涉磨到这三段外圆啊,如果只磨中间的又怎么保证跳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中间可以无心磨,但两端用外圆磨床的话装夹是个难题

一件的话还是很简单的!直接车床开粗加长留装夹位!然后热处理,回来磨床一次加工出来,最后去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中段圆柱面的粗糙度和圆柱度的要求不是高,而是相当高。

中部相当于镜面了,这个东东是做啥子的哟,要求这么高的要求?设计人员把这要求整得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件没啥问题,只尺寸标注的很惊悚啊!正负0.02公差居然要求0.4的粗糙度,跳动0.02另一端有圆度0.0015
真 ...

看样子, 这个设计人员跟外国人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部相当于镜面了,这个东东是做啥子的哟,要求这么高的要求?设计人员把这要求整得耍的?

外圆是要与一个凸轮接触,形成运动副,所以表面粗糙度和硬度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件的话还是很简单的!直接车床开粗加长留装夹位!然后热处理,回来磨床一次加工出来,最后去脚!

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装夹怎么磨哦

网友:
光这个粗糙度,单纯靠车就很难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是要与一个凸轮接触,形成运动副,所以表面粗糙度和硬度都高。

就算凸轮接触,要求也要不到这么高啊!

网友:
先车余量,再热处理(淬火)------修中心孔-------粗磨------去应力------精修中心孔-------精磨外圆,其余加工要求不高,可适当调整加工

网友(点评):
多钱加工费比较合适

网友I:
热处理后修中心孔-----粗磨-----精修中心孔------精磨外圆,注意要无损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处理后修中心孔-----粗磨-----精修中心孔------精磨外圆,注意要无损检测

谢谢老师了。

网友(2020-05-30):
把设计人员拖出去打一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后做,就是装夹是个问题,还有如何保证同轴度

图纸上没有同轴度要求哦!这是bug,没有同轴度要求的话 也没那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热处理呢,不要变形吗

通常都是粗加工(留加工余量)之后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件没啥问题,只尺寸标注的很惊悚啊!正负0.02公差居然要求0.4的粗糙度,跳动0.02另一端有圆度0.0015
真 ...

按原则来说,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是无联系的!标注没问题

网友:
使用以车代磨工艺应该可以直接加工,但对机床和刀具要求过高

网友:
两端跳动2丝,应该是先加工重甲,然后以中间为基准分别加工两个头。大体工序是,1车床,2热处理,3无心磨,4外圆磨,加工端面

主要问题是:3,无心磨能不能达到中间段的精度,,,4,外圆磨加工是的装夹精度,建议使用筒夹(可以改装铣床刀柄)还有就是你有这么小的外圆磨吗

网友:
粗车后热处理,然后无心磨磨中间但是要留点余量,接着夹持中间外圆磨磨两头,然后做顶针套在两个小头上精磨中间圆。

网友:
记得有一种机床,既有车削功能,又有磨削功能。做这类粗糙度要求高的小零件应该很有优势

网友:
有些半桶水的设计,搞出一些东西根本不考虑加工成本

网友(2020-07-07):
个人认为可以热处理前留余量,热后大外圆无心粗磨,然后加持大外圆硬车两头小外圆和端面,再去精磨大外圆,然后两端面抛光,大外圆抛光或研磨。然后外圆圆柱度0.0015可以做到,之前有个薄壁件,比这个大一点点,无心磨圆柱度0.0015比这个还难加工,设备要好,几百万的设备带温控,车间温度也要恒温。

网友:
毛坯车出来,中间部分热处理后无心磨咋样?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这种图纸标注属于什么水平。

网友:
用津上的走心机应该能满足加工要求

网友:
设计精度与实际使用不匹配吧,过渡要求

网友(2024-06-06):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个难在零件尺寸太小,公差要求太高,R角又不能去除,另外热处理后的变形的加工,还好同轴度没有要求我的工艺可能是
1、车削(大台阶及一端小台阶,大台阶留余量,小台阶直接加工到位)
2、车削(到头夹大台阶车另外一端小台阶,尺寸加工到位)
3、热处理(热处理我感觉可以尝试三种,第一种激光淬火,变形量小,第二种真空热处理,第三种普通热处理,不过普通热处理我感觉为了防止两端变形,可能需要做工装整体紧固热处理
4、磨削(只磨中间那段大台阶,这么小不知能能不能无心磨,如果不能可能要做工装外圆磨
我觉得这样加工应该能保证图纸了

网友:
我们公司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