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Y14.5 怎么查未标住的公差

楼主(2020-04-11):
本人是菜鸟,有一个外国图纸,上面有些尺寸未标住公差,但是有说到参考ASME Y14.5-2009标准,请问大侠们,在这个图纸中,如何确定B-B视图中30,18,7.4,10.29等尺寸的公差值呢?

楼主:
没有大神帮忙解读一下吗?

网友A:
30>+-0.25 在轮廓度上
18>+-0.5 在轮廓度上

网友A:
7.4>+-0.1 在轮廓度上
10.29>+-0.1 在轮廓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25 在轮廓度上
18>+-0.5 在轮廓度上

你好,大神,这个0.25和0.5公差怎么查的呢?求赐教

网友(点评):
主视图左上的轮廓度0.5 主视图右下轮廓度1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0.1 在轮廓度上
10.29>+-0.1 在轮廓度上

你好,大神,这两个0.1公差怎么查的呢?求赐教

网友(点评):
section B-B 轮廓度0.2

网友B:
请问楼主,理论正确尺寸何来公差一说,你到底有没有看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理论正确尺寸何来公差一说,你到底有没有看标准啊

大神,我就是不懂这个标准,不懂这个方框里的什么意思,如果是理论尺寸,那不有点类似基本尺寸,加工后怎么也有误差吧,怎么控制呢?

网友C:
理论正确尺寸配合形位公差使用,被测要素用公差带控制,不能用正负公差的思维去理解它们。顺便做个小推广,可以关注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专门介绍公差知识的,本人是ASME认证的GD&T高级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正确尺寸配合形位公差使用,被测要素用公差带控制,不能用正负公差的思维去理解它们。顺便做个小推广, ...

谢谢,已加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