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的材料和铁一起摩擦,使用寿命怎么样?

楼主(2020-04-11):
请问各路大神,PEEK的材料和铁件一起来回摩擦使用,寿命怎么样,没这样用过。但现在有个位置需要这样用。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这个需要做寿命试验吧。可以加润滑油来减少摩擦吗?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有些几千次就会磨损比较严重

网友:
需要看你使用的铁的表面光滑度如何了,可以做个DOE试一试。

网友:
摩擦摩擦,在光滑的地板摩擦,哈哈,我们只用peek做销子,或者小零件,要是东西不大,直接做备件不就好了

网友:
反正比铁铁直接摩擦好,有点润滑会更好。

网友(2021-10-22):
不知,码一个

网友:
怎么样的运动,,紧贴的那种摩擦吗

网友(2022-03-04):
PEEK就有自润滑性,如果金属面比较光滑的情况,不使用润滑油的情况会比金属与金属直接摩擦好很多,但是也要看工况,如果摩擦升温后,能保持在250左右,PEEK的性能比金属要好的更多。如果在运转过程中,温度再升起,达到3百度以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