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Y14.5-2009 怎么查未标注公差

楼主(2020-04-11):
本人是菜鸟,有一个外国图纸,上面有些尺寸未标住公差,但是有说到参考ASME Y14.5-2009标准,请问大侠们,在这个图纸中,如何确定B-B视图中30,18,7.4,10.29等尺寸的公差值呢?

网友:
设计说明中表示:其他的参考ASME Y14.5这个标准。

你先把这个ASME标准找到,看看标准是关于哪些方面的?

B-B视图中的30,18,7.4,10.29这几个尺寸都是带方框的,看看ASME标准中对带有方框的尺寸是怎么解释的?国内标准对于带方框的尺寸表示理论尺寸。

网友:
这是教学用图吧。

网友:
ASME Y14.5是用来解释GD&T标注的释义的,而不是告诉你公差具体有多大。
而且,一般美国的图纸未注公差就是放在标题栏,要么就写在notes里,没有就是没有。
带方框的地方,严谨一点还是要和客户沟通一下,有时候美国不同的公司对标注符号也有不同的规定

网友(2023-01-20):
美国的图纸,未注尺寸依据的标准,各位老师有知道的吗?见过很多用小数点标公差的图纸,但是具体依据的哪个标准一直查不到

网友:
这不是么, 美标的未注形位公差倒是没有

网友(2025-01-23):
求问啊,厚厚的标准看不明白啊,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