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展开啊?

楼主(2020-04-11):
风机进风口

网友:
这能展开吗?展开以后也是不准的吧。

网友:
不能展开,除非做成两部分,感觉这个是旋压制作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个薄板的小东西,不能分两部分焊接的,一来容易变形,二来若是用氩弧焊,人工投入太大

网友:
别问展不展啥的了   你自己想一下那个凸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能就能够 不行就不行呗  看材料的承受能力   实际是怎么样的数据 我不懂
你去看下你吃饭的盘吧  凸出来  周围还有褶边呢 别人怎么做的  你又怎么做 可以说不是折出来的了  是模具压出来了  至于褶边  不知道 我又没做过   看看就好
如果你弄太狠  就会裂边呗  想都想出来吧说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实际上有没有承受面给你压   会不会把之前的工序压变形

网友(点评):
是的,看材料的承受能力,铆工用榔头手工敲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由两部分组成,主体是一个锥筒,小端是一个喇叭口(属于不可展曲面)。
可以先按锥筒画展开图,然后成形,最后采用旋压或冷作成形喇叭口。

网友(点评):
谢谢,应该是冷作成形的。这个是风机的进风口,工人用榔头敲出来的,只是我不太会画展开图。 这个展开图是扇形吗?然后敲敲敲?

楼主:
展开图不是扇形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展开图不是扇形的吗?

显示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矩形

我觉得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的,按照圆台放样,我用金林钣金展开圆台是个扇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开图不是扇形的吗?

这个是旋压成型的,和模具有关系,不能直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