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换热器怎么换热

楼主(2020-04-11):
请问这个换热器怎么换热

网友A:
图片中的文字看不清楚。

这好像是管壳式换热器,中间有许多细钢管,这个是换热管。这些细换热管焊接在管板上,整体安装在管壳内。管壳内流动的一种流体,换热管中流动的是另一种流体,两种流体有一定的温差。当两种流体在流动时,相互进行热量的交换,实现了热流体降温,冷流体升温。

你找管壳式换热器先看看,或者找GB151-1999这个标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的文字看不清楚。

这好像是管壳式换热器,中间有许多细钢管,这个是换热管。这些细换热管焊接在管 ...

好的,非常感谢,能向你学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能向你学习吗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会的人大家都会回复。

另外,建议你找《化工原理》上册看看,化工机械专业基本都开了这门专业基础课。

网友B:
论多跑现场滴重要性!

网友:
一图胜千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会的人大家都会回复。

另外,建议你找《化工原理》上册看看,化工机械专业基本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多跑现场滴重要性!

是啊,得多跑现场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