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扭矩计算看下对不对

楼主(2020-04-11):
给绳子涂胶,轮子上挂绳子。绳子穿过模腔(模腔 固定在机架上),绳子10条每条4Kg, 主动轮转动惯量48.7,从动轮10    运行速度1.6r/min    加速时间按1秒算     主动轮从动轮直径800       模腔表面都是聚氨酯摩擦系数查到是0.5

网友:
图片文字看不清楚。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1 15:16图片文字看不清楚。
再发了下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用文字表达一下,工件重量,输送方式,输送速度,加速时间等,人家才好判断呀

网友:
可以按照带传动计算的规范来进行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绳子上挂的模腔的重量是多少?
你计算的240Nm是怎么来的?

网友:
确定轴伸直径, 按扭转强度计算轴伸直径d=17.2 Tτp3! 轴传递的扭矩T=40 kN·m = 40000 N·m 轴的许用扭矩剪应力τp=35 MPad1=17.2 40000353! =180㎜ 根据结构要求取轴伸直径180㎜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1 19:50绳子上挂的模腔的重量是多少?

你计算的240Nm是怎么来的?

模腔装机架不动的,我240是3处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