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纺布手提袋焊接

楼主(2020-04-11):
请问各大神,此种无纺布袋布料是焊接时如何焊接的?手动还是自动?有无该类型设备资源推荐一下

网友:
可能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点评):
去掉可能。

网友(点评):
别,我很谦虚的!!!^o^

网友:
口罩一个原理^_^

楼主:
缝纫机形式手工焊接的哇,有没得自动的布料进去直接出袋子

网友A:
无纺布超声不是这个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缝纫机形式手工焊接的哇,有没得自动的布料进去直接出袋子

无纺布袋,不要看上去觉得很简单,也需要考虑各种细节。
布料进去,成品袋出来,这样自动化的成本很高,需要有量支撑。

网友:
浙江瑞安那边有很多做无纺布制袋机的,直接出成品袋子,连提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纺布袋,不要看上去觉得很简单,也需要考虑各种细节。
布料进去,成品袋出来,这样自动化的成本很高, ...

也是,现在大概在做超声波焊接机的那打听了下,基本都是做缝纫机形式的,自动的也要核算下,毕竟现在人工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纺布袋,不要看上去觉得很简单,也需要考虑各种细节。
布料进去,成品袋出来,这样自动化的成本很高, ...

以前对这个行业也不是很了解,现在都是趁着口罩慢慢接触这一行
如果有 的单位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纺布超声不是这个原理图。

应该类似于口罩切片机上封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