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减速器

楼主(2020-04-11):
关于行星减速器齿轮转速问题
如图,
1,如果中心太阳轮(10齿)1r/min转速,那么大内齿轮(90齿)每分钟能是多少转?行星轮(30齿)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A:
这是个1:9的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1:9的减速机吧

如果三个行星轮的轴固定,那么中心太阳轮和内齿轮的速比是9:1,也就是太阳轮转9圈,内齿轮才能转一圈。

网友(点评):
你对行星轮系可能有什么误解。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三个行星轮的固定架不动,然后内齿轮和太阳轮转动。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三个行星轮的轴固定,那么中心太阳轮和内齿轮的速比是9:1,也就是太阳轮转9圈,内齿轮才能转一圈。

你给这条件,我要说大齿轮根本不转你肯定不会信。。。。但确实存在这可能性。

网友:
自转和公转。。。如果行星轮没有自转,中心的太阳轮,小齿轮转一圈,最外面的大齿轮就会转一圈,行量轮只充当一个键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不对吧,,,没理解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