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折弯件,展开后打孔,折叠回去后怎么装配呢?

楼主(2020-04-11):
如图
展开后拉伸切除的孔。折叠成圆弧后想和圆柱体配合,
可孔没有中心线啊!

网友:
你设置下上面的临时轴看看有没有 没就想办法(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展开又折叠就被扭曲外形甚至方位 比如 我猜测一下  如果你做草图去标记中心点 基准面会不会被改变  这个基准面取(1个点和一条线)     展开之前的圆心点
还有一个是想象的圆柱轴线  这个是你折叠后形成的圆弧(圆柱)的轴线  这个基准面基本是稳得(随着折弯 不会表达为何)
还有可能  这个圆 折叠后  会变成椭圆 还有空间圆弧形椭圆    试着找出中心点 看下能不能识别顶点之类的  能够识别就可以做出中心点  两个中心点连线就是折叠后的轴线了
只是感觉可能 我并没操作过

网友:
折弯件为什么不拉伸切除后再展开?

网友:
拆弯回去,圆孔都变椭圆锥孔了,哪来的中心线。只能自已想办法变通了。

楼主:
|MATRIXIV发表于 04-12 09:09折弯件为什么不拉伸切除后再展开?
拉伸切除后再展开没法标注孔,怎么做可以标注?

网友(点评):
我常见情况是展开后曲线无法标注,作辅助线找出中心再作标注,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孔之类的拖个注释很方便,别人也理解

网友:
建个基准平面或基准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