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双带轮或双丝杠、双电机平行传动可靠性产生怀疑

楼主(2020-04-11):
类似于并联机械手,采用多个电机实现动平台升降,那一旦一台电机失效了,岂不是整个设备就不能运行了?
类似的如双带轮或双丝杠传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好多方面都存在这个风险,比如触屏,触屏坏了,是不是机器就停摆了?电箱里的主供电线路,plc等等,都有这个问题。没有百分百的安全。

网友:
一台电机坏了,整台设备故障不运转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每台设备都有一个故障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无故障的

网友A:
所以你说的这些机构都会增设检测,防憋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说的这些机构都会增设检测,防憋机构。

能否谈的具体些

网友:
并联机械手都是由伺服电机控制的,都是闭环控制。如果有一个电机失效了,对应的编码器就检测位置环时无法达到预期数值,对应的程序会自动终止。
就像机床和机器人撞机一样都会有一套检测和保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