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平动机构的具体结构(已有工作原理图及文字叙述)

楼主(2020-04-11):
小弟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要做一种大幅度、高速度平动机构,导师已经给了一份专利说明书和工作原理图,按理说比着葫芦画瓢即可,奈何小弟才疏学浅,在许多具体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困惑,在此向各位前辈请教如下问题,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了!

Q1:立式轴系的轴承该如何布置?

Q2: 滑块部件的具体结构(最好可以简单画一下~)

附机构工作原理图,整体结构图,文字说明如下:

工作原理图

工作原理图

                        工作原理图

整体结构图

整体结构图

如图所示,包括由输入轴3、主动齿轮11)、过齿轮9、从动齿轮6组成的传动系统,输入轴3与调速电机相连,调速电机通过输入轴驱动主动齿轮11,主动齿轮11将力矩传递给过渡齿轮9,再由过渡齿轮9传递给从动齿轮6。主动齿轮11和从动齿轮6结构相同,运动相同;调节滑块8)(12和辅助平板7、输出轴10组成的偏心可调运动系统,两个调节滑块8)(12分别放置于主动齿轮(11)和从动齿轮6的卡槽里,辅助平板7和两个调节滑块8)(12通过螺栓固定在一块,可同时调节偏心量,输出轴10固定在辅助平板7上。调节滑块8)(12、辅助平板7和输出轴10在齿轮6)(9)(11的带动下作偏心旋转运动,即平动。电铸阴极与输出轴10连接,即可以做平动运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不完全说是滑动吧,就是可以滑动调节的旋转轮子。具体结构是否可以参考可以滑动的椅子腿的结构?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你这个机构的原理是这样的,通过调节连杆长度改变中心输出轴的转动

原理简化

原理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不完全说是滑动吧,就是可以滑动调节的旋转轮子。具体结构是否可以参考可以滑动的椅子腿的结构?

是的,滑块在齿轮的驱动下带着输出板做圆轨迹平动,我会考虑您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你这个机构的原理是这样的,通过调节连杆长度改变中心输出轴的转动

您的理解是对的,这个机构就是由平行四边形机构演化而来,其运转原理这块我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在具体结构的实现方面没有好的思路。还是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理解是对的,这个机构就是由平行四边形机构演化而来,其运转原理这块我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在具 ...

那其实很好办啊,挖槽就可以实现了,图片里的轴承外圈可以再铣两个平行面跟槽沿配合,使用的时候只要不要让输出轴的那个滑块和上面齿轮轴同心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其实很好办啊,挖槽就可以实现了,图片里的轴承外圈可以再铣两个平行面跟槽沿配合,使用的时候只要不要 ...
明白了!您的解答对我帮助很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其实很好办啊,挖槽就可以实现了,图片里的轴承外圈可以再铣两个平行面跟槽沿配合,使用的时候只要不要 ...

还有一个地方要请教您... 请问这个滑块该如何锁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其实很好办啊,挖槽就可以实现了,图片里的轴承外圈可以再铣两个平行面跟槽沿配合,使用的时候只要不要 ...

层主厉害啊,这么有耐心的帮助其他人,连模型都画出来了,必须给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地方要请教您... 请问这个滑块该如何锁死呢?

那个滑块底下用的螺栓连接啊  我画的时候用的平垫,你要防松就用弹垫或者打螺栓的时候施加预紧力,或者有心一点,你自己根据力臂长度计算减速比,然后在滑槽周围再开竖槽,然后滑块底部凸出一部分加工一个卡止的结构,做成固定几个减速比的这样子还是用螺栓紧固,说的不太清楚,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理解一下

再简单一点,输出轴那个槽里加锁紧螺母,跟滑块底部的螺纹配合起来做成双螺母,但是实际使用调试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层主厉害啊,这么有耐心的帮助其他人,连模型都画出来了,必须给赞一个

也不是那么有耐心,刚好最近在学UG的运动仿真,顺便练手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滑块底下用的螺栓连接啊  我画的时候用的平垫,你要防松就用弹垫或者打螺栓的时候施加预紧力,或者有 ...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那么有耐心,刚好最近在学UG的运动仿真,顺便练手了,哈哈哈哈

这种机构用于哪些地方,没怎么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构用于哪些地方,没怎么见过

说实话我也没实际用过这种结构,看输出轴的运动是一个圆周运动,可能用于类似搅拌一样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

客气,我能问一下今年是不是都统一四月份毕设才开题么,感觉时间不太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我能问一下今年是不是都统一四月份毕设才开题么,感觉时间不太够啊

我们学校可能开题晚些,10天前开题答辩,五一后中期答辩,六月中旬最终答辩。在家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考研复试来着,今年情况特殊,复试估计拖到五月,所以一直也没怎么在毕设上投入精力,还是得抓主要矛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构用于哪些地方,没怎么见过

这个机构是面向摩擦辅助电铸工艺设计的,就是在电铸液中加入陶瓷微珠,输出轴带动电铸阴极平动进而实现陶瓷微珠对阴极表面的均匀摩擦(类似于抛光),这种工艺能很有效的改善铸层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是面向摩擦辅助电铸工艺设计的,就是在电铸液中加入陶瓷微珠,输出轴带动电铸阴极平动进而实现陶 ...

哦,是一种表面处理设备中的一种机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是面向摩擦辅助电铸工艺设计的,就是在电铸液中加入陶瓷微珠,输出轴带动电铸阴极平动进而实现陶 ...

话说回来,最终运动就是一个旋转运动,直接一个电机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最终运动就是一个旋转运动,直接一个电机带不行么

这个牵扯到摩擦效果的问题,对于圆柱这种回转类阴极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非回转类零件,做旋转运动的话各部分线速度不一样,摩擦就不均匀,铸层质量不好,所以需要平动运动来保证摩擦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牵扯到摩擦效果的问题,对于圆柱这种回转类阴极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非回转类零件,做旋转运动的话各 ...

楼主是今年本科毕业是吧,理论基础挺扎实的,找份好工作不成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学校可能开题晚些,10天前开题答辩,五一后中期答辩,六月中旬最终答辩。在家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考研 ...

楼主考到哪所学校了,今年情况特殊又扩招,复式你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考到哪所学校了,今年情况特殊又扩招,复式你应该没问题

考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初试排名还挺靠前的,不过也不敢大意,得认真准备复试。借您吉言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初试排名还挺靠前的,不过也不敢大意,得认真准备复试。借您吉言了,谢谢 ...

看你做的这个课题就想问你是不是南航的呢,没想到你考的研究生是南航

网友D:
用心研究,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的这个课题就想问你是不是南航的呢,没想到你考的研究生是南航

导师是南航毕业的,这个课题也是南航首先提出来的,所以也算是南航的课题了哈哈哈。话说回来,前辈也是南航毕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心研究,不错了。

谢谢您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