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吸塑喷塑设计与工艺教程

楼主(2020-04-11):
求吸塑喷塑设计与工艺教程,比如外罩类的,壳体类的 能适用于医用领域的
谢谢!!!!!

网友A:
喷塑将塑料粉末喷涂在零件上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喷塑有两个步骤:1是利用静电发生器使塑料粉末带电,吸附在铁板表面,
                        2是用180~220℃的温度烘烤自,使粉末熔化黏附在金属表面,
吸塑是将平展的塑料硬片材加热变软后,采用真空吸附于模知具表面,冷却后成道型。

两者都需要加热加工,但原材料状态不同,成型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塑将塑料粉末喷涂在零件上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喷塑有两个步骤:1是利用静电发生器使塑料粉末带电,吸附 ...

求具体教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