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的建模思路问题?

楼主(2020-04-12):
如题,拿到一个零件的工程图以后,怎样做才能建模又快又准,感觉自己对着视频教程学的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我这个菜鸟。前辈们一般都是怎么分析图纸、让建模步骤最少的呢?

网友A:
1 拿到图纸,先看基准和功能,把细节的东西过滤掉。
2 从基准入手,因为很多尺寸都要从基准引出来
3 对功能分类,主要功能先画出来。
4 对命令熟悉,有些特征组,可以组合在一个特征里面画。
5 特征的前后关系要考察好,别一个特征改了,其他特征改没改,都不知道,要不要改,也需要分析。
6 细节的地方,拔模倒角倒圆都放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拿到图纸,先看基准和功能,把细节的东西过滤掉。
2 从基准入手,因为很多尺寸都要从基准引出来
3 对功 ...

谢谢前辈!

网友B:
先分析图纸,对照2D图纸想一想实体模型有哪些特征?圆柱面、圆柱孔或者是其他形状的特征。

在对于复杂的特征要学会使用借助辅助面、线、点等基准来建立自己的模型。我们总体成橇设备,用一个“零件”来 表达供应商的一个设备,这个“零件”设备中有很多特征。所以说,建立模型之前先进行分析,脑子走在手的前面会绕过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分析图纸,对照2D图纸想一想实体模型有哪些特征?圆柱面、圆柱孔或者是其他形状的特征。

在对于复杂的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没人要求建模步骤要少。建对模才是唯一的要求。

网友D:
软件真是个孰能生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要求建模步骤要少。建对模才是唯一的要求。

感谢您的指导,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真是个孰能生巧的东西。

是的,还是得多练,多把二维图和模型对应起来。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 当你觉得可以这样做 是否可以用另一特征呢

网友:
按加工的顺序建模是最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