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传动比应该怎么算?

楼主(2020-04-12):
电动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带动三根大辊轴旋转,三条大辊轴与四条小辊轴通过圆柱齿轮传动,这样的传动比应该怎么算?

网友:
按图的话(忽略转向示意,图示的转向是转不起来的),主动轮是最左的,从左到右,圆半径R1~R5,那么传动比=R2/R1*R3/R2.。。。。R5/R4=R5/R1,按文字则不可理解

网友:
图中齿轮2和齿轮4的转向是不是反了?